请教拼板 的 问题。

楼主(2013-09-29):
经常听他们说拼板 ,不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拼版,哪些情况下要拼版。

网友:
拼板通常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楼主:
有没有没尺寸要求呢,比如小于多少的PCB就需要拼板?

网友(2013-11-26):
假如你公司要打样线路板数量为1000 PCS,  那PCB板厂把50个PCS拼在一起做,那么做1000/50=20片就好了,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