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关于锅仔片的如何安装

楼主(2013-09-29):
我现在要做一个单独的5个按键的小电路板,板上按键采用锅仔片按键。我从网上查到了锅仔片的封装(采用中间焊盘1,外边环形焊盘2),但是现在迷惑于如何把锅仔片安装上去。是直接把锅仔直接焊在环形焊盘上,还是用类似于透明不干胶把锅仔片贴在PCB板上。新人第一次用这个种类型的按键,不知如何做起。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顺便说一下 由于不批量生产,没法定制那种做好的连排的锅仔按键,难道真的让我用透明胶带粘上去吗?

网友A:
这个手工焊难度比较大,用胶布吧

网友B:
用普通透明胶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工焊难度比较大,用胶布吧

如果用钢网刷锡膏 过回流焊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透明胶带就可以

不太想用胶带,因为外边还有塑料壳和塑料的按键触点,贴上去怕不牢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工焊难度比较大,用胶布吧

这个东西如果要是生产的话 是应该焊上去还是,贴上去?

网友C:
正常生产都是粘上去的,订做那种整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生产都是粘上去的,订做那种整片的

懂了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钢网刷锡膏 过回流焊可以吗?

这个可以

网友D:
锅仔是钢的,不上锡。  不能回流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锅仔是钢的,不上锡。  不能回流焊接的。

这样啊,那就只能往上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