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by结构疑问

楼主(2013-09-29):
请教图片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那在第四片那里,对应的pin脚处有颗via,不也是有分支,一端接到第四颗芯片,另一端向左边芯片连 ...

via上面扇出的走线很短,可以忽略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
接第三个就不叫fly-by了

楼主:
哦,谢谢!那在第四片那里,对应的pin脚处有颗via,不也是有分支,一端接到第四颗芯片,另一端向左边芯片连接?

网友:
不可以接到第三片,那样的话就有分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