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三极管如何工作?

楼主(2013-09-29):
搞不懂这个三极管工作情况,怎么B极电压为1.3V左右呢?一个CE结消耗了3.5V电压,无解

网友:
    这个蜂鸣器是通过Q4的开关实现发声的,你这个BUZZER是给的什么信号啊,而且你这个Q4的b级要下拉一个电阻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