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元太

楼主(2013-09-30):
 请教个问题,图中的标着open的电阻,是什么意思,不焊接么?
  这个电路是PVI的6.5寸LCD屏PM065WX3的GAMMA驱动电路的一部分,我从datasheet中截了个图出来。Gamma电路是要通过电阻分压,形成一系列的电压供lcd。标有OPEN的电阻,应该是不能不焊接的,如果 不焊接,那可不就不能起到分压的作用了。但是如果要焊接,好几个电阻却标了open,什么意思呢?搞不懂。。。什么原理???

网友:
如果是不焊接的器件我们的都是标示NC器件,还真没见过标示OPEN的呢!不知哪位有见视过呢?

网友:
这是没有tc的屏吧 ,焊补焊接要看你屏的具体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