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ie3.0走线

楼主(2013-09-30):
pcie3.0走线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按串行总线的走线方式走就好了。但是特殊情况除外,比如Intel有的芯片需要对内(两对信号线共用一个register)做线长匹配,但是这个范围也是比大,都是几百mil以上的。总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按串行总线的走线方式走就好了。但是特殊情况除外,比如Intel有的芯片需要对内(两对信号线共用 ...

顶一个

网友:
    Intel要求对内分段等长,例如pin到过孔为一段等长,过孔到过孔为一段等长、、、同时还要满足总长度等长。

网友B:
    大概规范如下: 差分对P/N分段等长5mil ,总等长5mil ,共用寄存器的差分对之间:500mil,动态等长(phase match ) 25mil/600mil 隔直电容下挖空相邻层,VIA孔挖大ANTI PAD。

网友C:
    你的PCIE3.0的速率是多少?一般PCIE3.0:1要走弧形;2把过孔挖掉;3减少stub!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PCIE3.0的速率是多少?一般PCIE3.0:1要走弧形;2把过孔挖掉;3减少stub!

    PCIE 3.0速率是8Gbps。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走弧形线,做过仿真测试对比,在10G以内的信号弧形线所起到的作用有限;另外,把过孔挖掉作用是有,但也不是非常有必要,还得看楼主的板厚或者是stub的长度是多长。

网友:
    现在我们做是一般信号速率高于3.5G以上就必须走弧形!这样对信号的损耗小,对质量也好点!

网友:
    走弧形,没挖空

网友D:
    这种细节的优化最终必须到完整的通道去验证。比如chip到chip的PCIE,如果距离很近,过孔stub达到六七十mil也没有问题,如果通道长了,估计就不行了
    在SI-list见过一个案例,PCIE走线AC耦合电容pad下掏空,从TDR曲线上看是有些优化,但最后实测整个通道的眼图,眼图却减小了一点点。。。。。

网友(2014-07-30):
引用 网友B:
    大概规范如下: 差分对P/N分段等长5mil ,总等长5mil ,共用寄存器的差分对之间:500mil,动态等长(phase  ...

叶嘉鲁?

网友(2014-11-19):
引用 网友D:
这种细节的优化最终必须到完整的通道去验证。比如chip到chip的PCIE,如果距离很近,过孔stub达到六七十mil ...

TDR好,最终眼图反而糟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把pad下面挖孔,也要注意参考。

网友:
    看Intel的PDG,里面讲的很详细。认真阅读,按照那个走,肯定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