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16.6中通孔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30):
遇到个很奇怪的问题。请教给位高手,在使用allegro16.6绘制通孔后,加载到pcb中显示感觉有问题,总是不出现中间钻孔圆圈,为什么呢?烦请各位帮忙解决,谢谢!另:如果在Tools/padstack/Replace中整体更换VIA就可以避免此问题。。。若自己在physical中约束设置好VIA类型,直接在pcb中打孔就会出现上述问题。求解答!

正常通孔与问题通孔对比图

正常通孔与问题通孔对比图

正常通孔与问题通孔对比图

正常通孔与问题通孔对比图

网友A:
你确定这个通孔是一样的吗? 源文件?

网友B:
你在制作这个过孔的时候有没有设置金属化的钻孔,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个通孔是一样的吗? 源文件?

感谢您的回复,谢谢!应该会一样的吧,详见附件源文件,希望您能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制作这个过孔的时候有没有设置金属化的钻孔,看一下

哦,我看一下,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確認答案 , 這兩個 Via 並非使用同一個 Padstack . 因此你換看到不同的結果是很合理的.
左邊的是 VIA_C110H60T110_140_40 , 右邊的是 Via , 而你的 Constraint 是指定使用 Via .

因此你的問題應該是貼圖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認答案 , 這兩個 Via 並非使用同一個 Padstack . 因此你換看到不同的結果是很合理的.
左邊的是 VIA_C110 ...

感谢您的解答!但是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我的通孔由Via更换为自己做的VIA_C110 ...,在pcb上加载时显示就不一样了呢?在pad designer中能够显示出与Via类似的中间钻孔。。。这个问题困扰我一段时间了,一直没解决。。。麻烦您能帮忙解答,谢谢!

Pad Designer

Pad Designer

pcb加载同样Via后显示

pcb加载同样Via后显示

网友C:
沒弄懂你要問什麼? 是否可將你的思路說明得清楚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弄懂你要問什麼? 是否可將你的思路說明得清楚一點

我的意思是:在pcb中使用库中自带通孔时(如Via孔),能够显示空中那个圈,而自己做的孔(如VIA_C110H60T110_140_40孔),在padDesigner中显示正常(此处指的是中间那个圈是存在的),但是当加载到pcb板子中后,无法显示中间那个圈,不知道是否影响发出去制版?烦请您帮忙解答,谢谢!(这两天一直在调试,没来得及看回复,抱歉)

网友C:
這是很單純的顯示操作而已 , 並不影響資料的正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很單純的顯示操作而已 , 並不影響資料的正確性

感谢您这样不厌其烦的为我讲解,谢谢!但是我觉得还是与库中自带的有差别,请您有时间再帮忙看一下。

通孔对比图

通孔对比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您这样不厌其烦的为我讲解,谢谢!但是我觉得还是与库中自带的有差别,请您有时间再帮忙看一下。

看上去不是钻孔没显示,是钻孔很大,快接近焊盘了。
确认一下调用的pad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不是钻孔没显示,是钻孔很大,快接近焊盘了。
确认一下调用的pad是不是一样的。

我使用paddesigner观察应该没问题,其中钻孔也算正常啊。。。但是调入pcb中就变了,感觉很奇怪。

通孔图

通孔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使用paddesigner观察应该没问题,其中钻孔也算正常啊。。。但是调入pcb中就变了,感觉很奇怪。

你发的截图是焊盘的,没看到钻孔。
发个这样的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发的截图是焊盘的,没看到钻孔。
发个这样的图看看。

自己做的Via已经放在5#了,有空您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这样不厌其烦的为我讲解,谢谢!但是我觉得还是与库中自带的有差别,请您有时间再帮忙看一下。

會不一樣的原因在前面就說過了 , 這兩個 Padstack 是不一樣的.
把不想用的 Padstack 換掉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Via已经放在5#了,有空您帮忙看看,谢谢!

LZ上传的附件不知道哪个版本,16.3 16.5都打不开,还是发个截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上传的附件不知道哪个版本,16.3 16.5都打不开,还是发个截图看看吧。

真对不住,我用的是16.6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