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钻孔STUB

楼主(2013-09-30):
钻孔STUB对告诉信号产生哪些影响?

网友A:
主要的影响有损耗和辐射。其实对于非背板来到产品来讲,很多时候板厚都不是特别厚或者是信号速率不是特别高,一般都是可以忽略。有一个经验公式:stub的长度(mil)=300/信号的速率。stub小于这个值的话,影响比较小,大于这个值的话,就要注意点了。如果真的很关注stub的影响,可以做simulation看看大概的趋势。

网友:
stub引起反射,当接近lambda/4是较为严重

网友B(2013-12-23):
引用 网友A:
主要的影响有损耗和辐射。其实对于非背板来到产品来讲,很多时候板厚都不是特别厚或者是信号速率不是特别高 ...

俺认识的Nav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认识的Navi?

好吧,我是A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