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拜师学艺

楼主(2013-09-30):
小弟诚心找大神带我。

每天晚上或者下午都行,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

带着我把我这个板子画完,教教我应该怎么画。

不需要大神帮我做多少,只需要想老师那样子,告诉我该怎么怎么做,我自己一步一步来布,

有高手监督和把关,我想就容易多了。

从原理图开始,到现在,用了两个多月吧。

到ddr2布线这里就卡住了。

希望大神们不要跟我说:你基础太差,去好好学学理论再来布线。。。

我都研究生啦,接收能力还是蛮快的,如果有高人指点,应该很快就能完成这块板。

板子我上传啦。我连完了数据线和一对差分线。请大神过目。

下步的思路是把电容摆上,连通地址线,连通其它控制线。

连通bga和其它外围电路。

具体实施起来不懂的太多,第一次布线,无所适从。希望能有高手抽出点宝贵的时间带带我。

619.35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1, 下载积分: 威望 -5

16.3

网友:
先确立摆件,再动手拉线,先拉线再考虑摆件的流程就是不提倡的

网友A:
" 希望大神们不要跟我说:你基础太差,去好好学学理论再来布线。。。..."

樓主說這句話真的好笑 , 因為我還是要跟你說這一句話.
就你的說法 , 我真的覺得你根本沒搞懂理論. 為甚麼叫做 PCB Layout ? Layout 這個字眼不是當小畫家.
本來就是要綜觀全局的來思考 , 零件擺放相對位置 , 如何拉線會較順暢 , 訊號品質較佳 , 尤其是你說的電容 , 位置要如何決定 , 作用為何.... .這些都有理論作為依據的. 不是只懂電子電路就行了. 那些電磁學是拿來幹嘛的.

不是學歷高就會 Layout , 也並不是知識低就做不出好板子.
要求人教之前 , 先把自己清空 , 不要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希望大神们不要跟我说:你基础太差,去好好学学理论再来布线。。。..."

樓主說這句話真的好笑 , 因為 ...

大神,你来指导我怎么样?我拜你为师。

我不是说理论不重要。

但是让我自己去学去看,这块的理论又多又杂,我自己学没大神指点的话,真是抓不住重点,我看来看去,再来画这个板子,还是觉得不知道该干嘛。

所以,如果有人带我,把这个板子画下来,不需要手把手的教我,只需要告诉我,这个板子下一步该怎么做,需要我看那些知识,才能把这个步骤完成,并做好。其它的东西我自己会努力的。

这么说吧,我从7月份开始做原理图开始,就是我老师从零开始指导我的,告诉我应该从哪里做起,然后我自己回去做,遇到不懂的,集中一下问题,再去找老师问。

到现在我已经布局结束,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只是后面我老师不在了,我必须要把这个板子完成,不能半途而废。

如果我老师当时说,你啥都不会,还是花几个月时间先学一下cadence软件的使用再说吧,或者先让我去上什么高速电路设计的课程。

我估计我现在还在课堂上听我老师讲理论呢。

可是我现在已经做到布线了,就是结合项目,需要什么学什么。也并不是说我不想学理论了,而是想在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去学,

学知识是用来做事情的,我是这个观点,我想这样子学习才更有效率,才更能学以致用吧。

我在老师的指点下,用到什么知识,就学什么知识,就把这个知识做好笔记。

这是我这两个月来一边画板子,一边做的笔记,请大神过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希望大神们不要跟我说:你基础太差,去好好学学理论再来布线。。。..."

樓主說這句話真的好笑 , 因為 ...

我不但学习完了cadence的使用,还熟悉了各种元件的封装,常用元件长什么样子,以及很多很多技巧。

我想好多知识如果光凭自己看书,不结合真正的项目,是学不好的。

所以我想找高人指点我,把ddr2这块板子的后面的工作完成,

我自己会非常努力的。

大神,你有时间指导我吗?

网友A:
教倒是可以教 , 不過我在對岸 , 火炮恐怕很難送到你那邊.
網站上有很多範例你倒是可以參考.
DDR2 的範例很多 , 但是首要條件 Electrical Constraint 要先學會 , 不然你根本無法進行 , 因為這一塊資料由 Clock , address , strobe , Data ....這些訊號線都有互相依賴的長度控管問題.

你的筆記我看了 ,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 好像很用功的都做了註記說明.
但是 , 那是其次的 , 重點是老師有沒有整個 Layout 的觀念先灌輸給你 ? 還是只是對軟體功能做說明?
因為我的感覺好像是後者 , 倘若如此 , 你還真的無法完成一個好的Layout .
軟體功能好教 , 但軟體的應用才是真正的個人精粹 , 其中牽扯到對軟體的了解 , 對產品的了解 , 對電子電路 , 零件規格 , 製程... 還有視覺上的美觀問題.

因此真的要學會 , 真的不是一年半載 , 就算有人隨侍在側 , 至少也得好幾個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倒是可以教 , 不過我在對岸 , 火炮恐怕很難送到你那邊.
網站上有很多範例你倒是可以參考.
DDR2 的範例 ...

是的呢,我的笔记主要是操作。
很多技巧性的东西和经验的东西,我尽量记吧。
你说的很对,我对整个layout的知识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
但是系统的知识也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啊。

做到现在这一步,从软件使用,原理图的绘制,封装库的制作,网表,类的概念。
我都是从开始的零基础,一点一点学,一点一点问,虽然一开始一知半解的,但是逐渐就形成了一个系统,并不是一开始就全懂了的。
很多东西我听老师解释了很多遍都不明白,但是我做了一遍之后,就理解了。

pcb这块,我想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知道该考虑那些因素啊。

我计划在两三个月的学习时间吧,指导我也不需要每天都教我。

我的计划是:
1.先学习阻抗计算,si9000已经安装好,自己熟悉了一下,做了预习。但是不知道各个参数都是什么意思。对应生产的什么东西。
我想先有人教教我如何计算叠层厚度,线宽什么的。然后我花时间自己学习体会,遇到什么问题再来问。
直到我确定好自己的这块板子需要设置什么样子的参数。

2.设置约束规则,和阻抗控制。
约束规则的设置操作我会了。现在是不知道该怎么确定这个约束。比如,差分线的长度啊,延时啊,阻抗,都设置成多少,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啊。
我希望有大神给我讲一讲,给我一个思路。我自己学习。把这个搞定。

3.布线,连通,摆放去耦电容。
我学会设置约束之后,自己再连通,做等长什么的。再来找大神帮我看看,指导一下我的思路有什么问题,该如何改进,那些因素没有考虑到。
之后我自己再做研究。

我想这样子一步一步来,应该会把板子布通的,也不需要耽误大神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也能够学到知识。你有时间指导我吗?

你不需要话太多的时间来给我讲理论,只需要告诉我,如何做,如何考虑。我记下来,自己慢慢体会和理解。

比如,第一个问题,大神只需要告诉我,我这个板子,你是咋么计算的,我把大神的操作过程,记录下来,我自己学习,不懂的,我来问。就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倒是可以教 , 不過我在對岸 , 火炮恐怕很難送到你那邊.
網站上有很多範例你倒是可以參考.
DDR2 的範例 ...

你是对岸的同胞啊,知识无地域之分啊,。

诚心向你求教。

用什么联系方式呢?

qq?icq?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