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SMT元件位置坐标方法

楼主(2013-09-30):
PCB板贴片时,需要元件的具体坐标位置,allegro导出SMT坐标位置的方法如下:

1、用ALLEGRO打开BRD格式的PCB文件;

2、使用File->Export->Placement,即出现下图所示界面:

3、注意选择Placement Origin选项,选择Body Center作为中心点;

4、此时即可导出SMT元件位置坐标,具体如下图所示:

5、上图所示所采用的单位为英制mil,若要更换为公制mm,则需要在ALLEGRO软件中采用公制mm显示即可。

网友:
    若是FOR SMD 貼片, 在Tools\report\component report 也可以產生座標檔案啊.

网友A(2013-10-31):
    如果只想导出PCB上贴片元器件的坐标,而不需要插件元器件的坐标,有没有什么方法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想导出PCB上贴片元器件的坐标,而不需要插件元器件的坐标,有没有什么方法实现?

    楼主的方法就是导出贴片器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法就是导出贴片器件的吧

    楼主这种方法导出来的应该包含PCB上所有器件的吧,既有贴片元件也有插件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