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的标号旋转

楼主(2013-09-30):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logic画图的时候,我旋转某个元件,标号也会跟着旋转,看起来很别扭,能不能让它像protel一样,不管怎么元件转,标号始终是正立的?
logic原理图:

protel原理图:

网友A:
PADS Logic 不是 Protel, 操作不一样.
你需要在 库里的 PART TYPE 再加一个 CAE DECAL, 然后使用 Ctrl + Tab 来变换.
楼上的, 谁告诉你 PADS Logic 做不到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有高手指点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Logic 不是 Protel, 操作不一样.
你需要在 库里的 PART TYPE 再加一个 CAE DECAL, 然后使用 Ctrl + T ...

是不是两个decal,一个水平,一个垂直放置,然后part type里面CAE DECAL1,CAE DECAL2各选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两个decal,一个水平,一个垂直放置,然后part type里面CAE DECAL1,CAE DECAL2各选一个: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