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动发亮的玩具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09-30):
我今天在地摊上看到一些玩具,用透明胶做的,用手晃动一下里面的七彩LED就能发亮,好像没看到电池,我真是不明白,LED发亮电流最少也要几MA吧,手这么轻轻的晃动一下,就能把动能转换成这么大的电能吗?真有点不明白!!!

网友:
晃动的时候,线圈会切割磁感线产生电流,由动能转换成电能,自然就闪了

网友:
肯定是有电池的。应当是小扣式电池

网友:
有电池的,还有个触发器开关。  只是开关是一个弹簧,弹簧中间有一根金属,动一下弹簧变形接触,触发器动做,一段时间后自动化关断,下次触发再次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