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最近用allegro生成网表是碰到下面的问题,大神能否解答下

楼主(2013-09-30):
现象如附件所示,然后就无法生成网表

网友:
警告貌似是说,在生成网表之前要保存DSN....

楼主:
我保存了,但是还是无法生成网表

网友A:
你是win7系统的吧,运行capture时要用管理员权限运行,才能正常生成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win7系统的吧,运行capture时要用管理员权限运行,才能正常生成网表。

Oh,My God,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