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开发学习,应该从那种开始,51,amr还是avr

楼主(2013-10-03):
因为兴趣想学习单片机开发,不知道买哪一种开发板,希望有只之士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哦,原来楼主是个白字大王啊。我认为先学51入门。因为51的资料比较多,寄存器比较少,容易学会。等你学通之后,再学Cortex-M芯片。ST公司的Cortex-M芯片,比较好控制,因为ST公司提供了库函数,而JLink V8的仿真器超好用,还便宜。当然学ARM+Linux更有前途,但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网友:
补充一下:由于本人没买过开发板,不知道哪种好。楼主可以买一片STC的芯片,自己焊一块板子试试。或者买一片SST的芯片,有一款SST芯片是可以仿真的,忘记型号了,你到网上搜搜。
如果赚麻烦,你可以到淘宝上买个Cortex-M的开发板+JLink V8仿真器。

网友:
可以直接stm32
不建议AVR
51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2013-11-08):
开发版吗:爱普学习法 ,很全,深入,软硬一起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