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7出问题

楼主(2013-10-04):
我的siwave7破解之后PI advisor不能用 提示PI advisor licence无效,我找到破解的LICENCE,发现没有FEATURE        siwave_advisor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所以自己加上去的,不知道对不对,期望这项功能能用的同行能够帮我看看,小弟谢谢了!

楼主(2013-12-08):
看来很少有人用这个软件仿真啊

网友:
想用啊,现在还在找7.0的安装包···

网友(2014-01-28):
你加了后能用嘛吗?

楼主:
不能用啊 现在用的5

网友:
SIWave7的PI advisor和sentinel都还没破解完全,估计没人有完全的破解

网友A(2014-04-21):
    至今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今找不到

    是的 还是用的SIWAVE 5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还是用的SIWAVE 5

    不知道,那个破解高手能把lincese放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还是用的SIWAVE 5

您一直使用siwave5  啊。小妹有几个问题已经发帖,还请关注下指导下,求,,,

网友B:
    可以用,是你的破解不彻底。

楼主:
    是啊 我没有全破解的licence 你有能否共享一个呢?谢谢hhit200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是你的破解不彻底。

是啊 我没有全破解的licence 你有能否共享一个呢?谢谢hhit2009@163.com

网友C:
楼歪歪一下下呵呵

您说到PI Advisor,这个是优化板上电容的工具,只能将板上电容替换成软件自带的电容。
但是,个人感觉软件自带电容库不太准确,ESR、ESL和我亲自查datasheet的数据不一致,所以想可不可以自定义建立一个我自己的电容库,这在PI Advisor也可以做替代操作为自己想要的模型

您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是你的破解不彻底。

求破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歪歪一下下呵呵

你搞了多久PI了?走过完整流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搞了多久PI了?走过完整流程吗?

刚接触siwave不久,三种模式都走过了,正在学习PI ADVISOR优化这一块,让您见笑了

你说的添加步骤我知道,我是想问一下,添加新的电容模型必须是.s2p文件,这个文件除了官网下载,还有别的渠道获得吗?因为我们积累了一些我司常用电容的ESL、esr的数据,希望能有一个什么办法,比如有个工具输入这些信息就能得到这个电容的.s2p文件,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搞了多久PI了?走过完整流程吗?

还有两个问题,请教下

1。进行激励源仿真,输出的波形纵坐标是magnitude,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单位?赶脚纵坐标应该是纹波电压幅度,求解

2。进行谐振模式仿真,输出频率步长是软件自定的吗?比如,我设置开始频率为200M,截止频率为1G,mode为30。那么仿真结果可能就是200M、201M、202M、205M、、、30个点都是200多M,这个很麻烦,意味着200M~1G我需要分段仿真好几次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接触siwave不久,三种模式都走过了,正在学习PI ADVISOR优化这一块,让您见笑了

你说的添加步骤我 ...

我也是学习阶段,我们公司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都是自学的,建模型可以用model integrity这个工具试试

网友D(2014-05-30):
你可以试试,看来你用的盗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试试,看来你用的盗版软件啊

试试什么?个人学的买不起正版

网友(2014-10-13):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是你的破解不彻底。

你好 能否求个SIwave7.0的破解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