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傻瓜问题,求老鸟们帮帮忙

楼主(2013-10-04):
        最近想做4层+以上的板子,很早之前就听说了orcad+allegro的大名,这两天step to step学习中。到了orcad netlist的时候卡住了,说没有footprint,比如这个。 ,这个需要手动添加呢,可是如何定义到自己建立的footprint封装库中呢?我打出了这个元件的正确封装名,但是到netlist的时候还是报错。另外一点我也搞不懂的是,元件里面比如贴片电容的封装是cap0603,想改成cap0805,也可以像这样手动改,但是要是我改成0811这种根本没有的封装,orcad也让我改~~我惊呆了,万一真昏头了搞错了,那不是玩完了啊。另外,这种原理图库元件如何查找footprint呢,比如说我想把cap0603这种封装改小点,可是我不知道小点的footprint叫啥名字,随便输入一个名字,编译器也不报错,哎。版本号16.5cis
        这个是纯新手问题,实在无法解决,另外,不知道在这个版块发这种帖正确不,不正确的话,请老鸟们指点迷津,望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元件里面比如贴片电容的封装是cap0603,想改成cap0805,也可以像这样手动改,但是要是我改成0811这种根本没有的封装,orcad也让我改~~我惊呆了

ORCAD 根本不會限制(或是檢查)你 Footprint 封裝的名字,就像你愛叫"張三"或是"李四"都可以,但是"張三"或是"李四"是不是在 Allegro Layout 的真的有這個封裝呢?
ORCAD 和 Allegro 是不同的軟件(雖然是這二款軟件同一家公司的產品,但是可以拆開分別的賣錢),而且 ORCAD 和 Allegro 的封裝庫是分開的,所以 ORCAD 就不需要檢查 Footprint 封裝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根本不會限制(或是檢查)你 Footprint 封裝的名字,就像你愛叫"張三"或是"李四"都可以,但是"張三 ...

那么大大,你们如果把原件封装画好了,是不添加footprint的呢?原理图画好了以后,直接Netlist,然后再在allegro里面再改呢?还是有啥解决方案呢,我似乎就是footprint没添加,导致netlist没通过的,谢谢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大大,你们如果把原件封装画好了,是不添加footprint的呢?原理图画好了以后,直接Netlist,然后再在 ...

ORCAD 根本不會限制(或是檢查)你 Footprint 封裝的名字,但是你不給名字肯定是無法產生 NETLIST。ORCAD只檢查封裝的名字有或無,不會檢查封裝的名字對不對。

至於封裝名字是要 ORCAD 先取好名字後,去修改(或是創建) Allegro 封裝名字;還是修改 ORCAD footprint 去配合  Allegro 封裝名字都可以,但是要訂出一個規則讓你自己和工作的同志(夥伴)好遵循。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根本不會限制(或是檢查)你 Footprint 封裝的名字,但是你不給名字肯定是無法產生 NETLIST。ORCAD只 ...

谢谢大大,明白了,自己去创建个netlist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