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PDF一問

楼主(2013-10-04):
下图是POWER层
板子中间两块分别为两种不同的电源布置

想问问大家
这中间两块可以出PDF的时候设定不同的颜色?

PDF

PDF

PCB

PCB

网友A:
    CAM里层项目设置里选择color by net 项,可以显示net设置的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M里层项目设置里选择color by net 项,可以显示net设置的颜色

找到了
不过不给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不过不给选

    输出设备要选打印机,不是gerber光绘,光绘颜色是没必要的,所以不能选color by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设备要选打印机,不是gerber光绘,光绘颜色是没必要的,所以不能选color by net

    解決了

    多謝

网友:
    出PDF还要设置那么颜色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