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没有输出,能帮忙分析是哪里的问题吗?

楼主(2013-10-04):
最近设备上使用的dc12v电源总是坏掉,每次都换新的。很想维修,无奈自己是一菜鸟,没学过电子,不懂电路,也不知道各模块的作用,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通过这张图片能否分析出一二,帮我诊断诊断。(左上角LED不亮)。

楼主:
手机发个图片真难!

网友:
为什么总是坏掉?是过流保护了吗还是什么原因?一般电源都没有这么撇吧

网友(2014-12-03):
按照输入、初级、次级的顺序,一级级的检查,稍微懂点电源知识就能找出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