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2596电源问题

楼主(2013-10-04):
LM2596有固定5V输出,可是电路写着12V输入,请问能否把12V直流输入改成24V输入?24V输入的话,输出电压还能是5V稳定输出嘛?

网友:
可以的,去下一个英文的资料看下就知道了,输入电压是7V-40V

网友A:
只要把输入端的电容耐压值改成50V就OK了 能稳定输出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输入端的电容耐压值改成50V就OK了 能稳定输出5V的

谢谢

网友:
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ldo的用法,肯定能稳定输出5v

网友(2013-11-24):
这稳压IC发热量好大!

网友(点评):
你的看负载,如果负载电流很小,芯片发热量自然小

网友(2014-08-21):
呵呵,只要自己试试看就行了啊

网友:
    增加电容耐压直接上24V可以出5V,但是输出纹波会加大。如要减小纹波要重新计算续流电感和滤波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