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新图,请教音频电路分析。

楼主(2013-10-04):
这几个三极管不知道各个的状态

音频输出

音频输出

网友:
单管放大器,要选好三极管后,反复调试RB,才能得到好的工作点,  你好像要用来放大MIC

网友:
可以调好直流工作点,然后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信号,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怎么样,可以检查是否失真

网友:
还记得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工作在放大区 ,不知道对不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