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sign entry cis编辑原理图时,鼠标指向元件等时,指针变为蓝色圆圈

楼主(2013-10-04):
allegro 16.6的原理图编辑工具design entry cis,编辑原理图时,当鼠标指向元件、导线等时,鼠标指针
变为蓝色圆圈,好像在查找什么,影响操作,去掉show tooltips也不行。

网友:
我沒用過 design entry cis 只有用過 OrCAD Capture CIS。不確定是不是相同的東西?

鼠标指针变为蓝色圆圈,好像在查找什么

猜測是在網絡上搜索該元件的屬性(Property)才會造成這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