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图中Uo3 Uo4

楼主(2013-10-05):
RT,小弟不知道图中题目怎么求

网友:
u3=-1.3v  u4=2v

网友:
运用基尔霍夫电压求法试试,电路理论里面有的

网友A:
    U03:二极管因为正向偏置而导通,导通后二极管的管压降就是0.7V,那么用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很容易算出输出为1.3V
    U04:二极管因为反向偏置而不导通,整个电路的电流为0,电阻上的压降也为0,所以输出就是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U03:二极管因为正向偏置而导通,导通后二极管的管压降就是0.7V,那么用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很容易算出输出为1. ...

像我这种水平怎么学电路好点呢?谢谢

网友:
    只要记住电压源的内阻是0,本身不分压的,然后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就可。也就是说,电压全部加在二极管和电阻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我这种水平怎么学电路好点呢?谢谢

这个是模拟电子技术里面的基础概念题。我觉得可以找一本模拟电子的教程,做后面的习题,不能理解的内容就去该章的基础知识里面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我这种水平怎么学电路好点呢?谢谢

    基尔霍夫定律是电路分析基础课程中讲解的基本定律之一,不是模拟电路中讲解的,要学好模拟电路,一定要把电路分析的基础打好。要学好电路分析真的没什么窍门,个人认为和每个人的天赋有关,有的人就是适合搞电路,搞硬件,有的人就是适合搞软件

网友B:
    高一我就学了,都会。。。你读大学了吧,怎么都还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一我就学了,都会。。。你读大学了吧,怎么都还不会。。。

我初中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