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您用PADS9.5自带的LP Wizard 成功吗?导出allegro格式,

楼主(2013-10-05):
请问您用pads9.5自带的LP Wizard 成功吗?导出allegro格式,

网友A:
成功了,生成usb封装的时候,两个固定孔M1,M2是算作引脚的,也就是一共6个引脚,和原理图要对应,要不然放不进pcb中去

网友(2013-11-12):
引用 网友A:
    成功了,生成usb封装的时候,两个固定孔M1,M2是算作引脚的,也就是一共6个引脚,和原理图要对应,要不然放 ...

为啥我的生成不了。生成封装没有PIN其它东西有。。

网友:
    生成不了带孔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