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重名

楼主(2013-10-05):
pads里面,大家有没遇到过网络重名的?今天板子回来了,短路,查了好久,发下有两个未命名的网络重名了。,有没办法检查这个问题?

网友:
电路没问题就没有,你肯定用了ECO模式,连错了

楼主:
不是,是原理图上有两个未命名的网络重名了

网友:
应该带网络copy的结果!无解

网友:
网络重名的?那应该电路原理图时主重名了吧,不然不会的啊

楼主:
如四楼所言,带网络copy的结果

网友:
pads现在还有这个COPY网络的功能?以前要更改网络连接关系,只是在ECO下手工删了网络,再一条条仔细连接,当然这种方式也是不规范的操作。通过原理图来做更新,应该是较好的更新网络的方式。
' f. h! w! D* _: w/ W网络连错了,动刀子割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