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的作用是???

楼主(2013-10-07):
1.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可以去掉吗?
2.当AV-PWR是低电平过来时,这个电容会不会瞬间导通一下。把VCC33拉低?

网友A:
多自己分析啊  这是RC电路的应用。   用在此处,是让MOS管缓开缓关,降低冲击电流。

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自己分析啊  这是RC电路的应用。   用在此处,是让MOS管缓开缓关,降低冲击电流。

谢了,我很多都不懂。感觉没人指点,学的很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我很多都不懂。感觉没人指点,学的很累啊

看多几遍模电书。共勉

网友:
这个电容除了有softstart的功能外,应该还有稳定MOS电流的作用,类似的linear充电的MOS都会加这样一个电容来稳定充电电流。

网友B:
不看这个帖,差点删除了在调试产品,一驱动电路上的这个电容。
可有仿真数据的?

网友:
防止冲击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看这个帖,差点删除了在调试产品,一驱动电路上的这个电容。
可有仿真数据的?

自己用multisim或orcad仿真一下,你就知道这个电容的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