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里说的对不对!!!

楼主(2013-10-08):
为什么提供了更大的电流!

网友:
    他说提供更大的电流,文字语法理解上是有歧义的,但是大家应该能理解到他的意思:实质是增加的开关处的走线宽度,能让更大的电流通过,而不造成电流瓶颈。

网友:
    舉個實際的例子。
下圖紅色或藍色的開關,單獨每個路徑可以過 200mA 的電流。
    當紅色和藍色的開關並聯的時候,整個可以流過 400mA 的電流。

网友:
    通过单个开关的额定电流是一定的,并联之后,通过两个开关之后提供的额定电流就是单个的2倍了。只是文字表述上有些误解。

网友:
    这是从哪出的图片,实际中不会用到。从电路上看后级电流不会大呀,单触点开关就行了。

网友:
    不就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么? 有些开关的pin脚很细,但是由于用在大功率的电源输出端,所以采用单刀双掷开关,就相当于增加导线宽度,防止造成电流输出不够的问题!

网友:
    不管人家说得对不对,如果两个开关同时用比用一个开关要好,那当然用两个了,反正是一个器件,不用白不用

网友:
    C19 和C10 的作用 没看懂? 隔离断开直流 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