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power meansurement起到什么作用吗?谢谢

楼主(2013-10-08):
请问这个power meansurement起到什么作用吗?谢谢

网友A:
圖裡面的 J1 看起來是像是排針(PIN HEADER)+短路帽(JUMPER),J1的1-2管腳短路、3-4管腳短路、5-6管腳短路。所以當短路帽(JUMPER)被拔掉的時候,可以放上電流錶去測量 IC 的工耗。這個作用不就是 power measurement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裡面的 J1 看起來是像是排針(PIN HEADER)+短路帽(JUMPER),J1的1-2管腳短路、3-4管腳短路、5-6管腳短路。 ...

额,刚学,还在照猫画虎,我就是想问下这个power meansurement干什么用的。不了解,画完不也是不懂吗~~~嘿嘿

网友:
power measurement = 功率测量
一個 IC 在蛇馬狀態下會消耗多少能量? 這是常常會被問到的題目,尤其是在移動通信產品上。所以必須有辦法去測量電流,正所謂 P(W)=V*I 既然已經知道輸入電壓,只要量出輸入電流,就可以計算出消耗的功率。

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測量電流來驗證你設計的電路有沒有浪費。例如只需要 0.2A 的 DC-DC 電路,你卻用 1A 的 DC-DC 電路在設計,通常不同電流的 DC-DC 電路是不同的價錢。像是其他的 LDO 也是一樣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