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在走线中怎样做有镀锡

楼主(2013-10-08):
    allegro 在走线中怎样做有镀锡

网友A:
    如果单纯的表层走线上镀锡,先在走线上开窗,再开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纯的表层走线上镀锡,先在走线上开窗,再开钢网

开窗?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窗?不懂

    走线上  soldr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上  soldrmask

    soldrmask开窗
    如果在soldrmask上画铜层可行吗?

网友B:
    不可行, 你应该使用不了ETCH画铜,软件默认不连接, 你还是要在铜层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行, 你应该使用不了ETCH画铜,软件默认不连接, 你还是要在铜层画线

    铜层画线,老师,能不能说详细 的操作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行, 你应该使用不了ETCH画铜,软件默认不连接, 你还是要在铜层画线

    用来去除阻焊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ldrmask开窗
如果在soldrmask上画铜层可行吗?

就在soldermask层,铺个铜就行了,或者就在线上走根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soldermask层,铺个铜就行了,或者就在线上走根LINE

找个机会试试

网友C(2013-11-13):
    最好的办法,走的线变成铜皮属性,在复制开窗和钢网,就和线一样大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办法,走的线变成铜皮属性,在复制开窗和钢网,就和线一样大小了

    解决了不一致问题

网友D:
    这个还不简单,看SKILL区,版主有个SKILL   脚cline to shape  吧走线变成铜皮, 当然你要先把先走好,毕竟变铜皮就不好优化了,变了后对你要开窗的走线(现在是铜皮了)  Z-COPY一个阻焊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不简单,看SKILL区,版主有个SKILL   脚cline to shape  吧走线变成铜皮, 当然你要先把先走好,毕竟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