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只有贴片元件才需要做solder mask层?

楼主(2013-10-08):
是不是只有贴片元件才需要做solder mask层?我用pads给直插元件添加这个层始终不成功

网友:
    不是的,直插元件也是有的,solder这层是阻焊层,贴片跟直插元件脚都必须开窗出来,要不然,阻焊油墨盖住了焊盘怎么上锡

网友:
    楼上两位的回复怎么都是一样的?
    心有灵犀?

网友:
    如果不想油墨盖住就需要有这一层

网友:
    pads画不出开窗的,都是出gerber时设置的,所以贴装器件的焊盘都需要开窗的。

网友(点评):
PADS软件焊盘里面也是可以增加 solder mask 层的,只是一般都没有这样操作,比较麻烦。

网友(2013-12-07):
    开窗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