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只有贴片元件才需要做solder mask层?我用pads给直插元件添加这个层始终不成功

楼主(2013-10-08):
是不是只有贴片元件才需要做solder mask层?我用pads给直插元件添加这个层始终不成功

网友:
插件也要啊,只是添加后不能显示而已,这点很郁闷,你输入zsmt或zsmb就可以看到相应的solder mask

还有用PADS的很多很多人都不会加solder mask与paste mask层的

网友:
    你是做元件焊盘的时候吗?
我做封装的时候元件焊盘都没有设置soldr mask。在输出CAM的时候设置下就可以的,狠方便的。

网友:
    我也是做封装的时候元件焊盘都没有设置soldr mask。在输出CAM的时候设置下就可以的,很方便的

网友:
    我也是做封装的时候元件焊盘都没有设置soldr mask。在输出CAM的时候设置下就可以的,很方便的
    这个如果全是SMD焊盘的就没什么问题,如果有DIP脚的,有时出CAM的设置好了,在开钢网层还是没有的。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只能用铜皮画了一遍

网友A:
    DIP器件需要开钢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P器件需要开钢网吗?

这个取决于制程:如果板上DIP零件多(有AI,MI零件),且有过波峰焊制程的板子,DIP零件的焊盘可以不开钢网,因为过波峰焊就可将其焊接;但板上只有几个DIP零件(而且还是接线PIN是SMT,只有定位脚是DIP脚),其它全是SMD零件,且只有SMT打件制程的则需要对这些零件的DIP脚开出钢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取决于制程:如果板上DIP零件多(有AI,MI零件),且有过波峰焊制程的板子,DIP零件的焊盘可以不开钢 ...

    插件器件开钢网有什么作用呢?

只有几个插件,直接手焊不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件器件开钢网有什么作用呢?

只有几个插件,直接手焊不就行了吗?

    我们这边都是打件一起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