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13-10-08):
大家帮我看看,我做的封装焊盘没有钻孔呀?板子出来了,两面都是贴片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哪位高手知道的,帮帮我吧

网友A:
你的是异形孔(非圆),要出铣刀文件  也就是NC ROUTE  如果不出,厂家没有做也不能怪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异形孔(非圆),要出铣刀文件  也就是NC ROUTE  如果不出,厂家没有做也不能怪厂家

如何出NC ROUTER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出NC ROUTER  能说详细点吗?

菜单啊  和NC Drill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啊  和NC Drill在一起

那我出钻孔文件的时候,把这一层NC ROUTER打开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出钻孔文件的时候,把这一层NC ROUTER打开就可以了吧?

不是打开,而是你要出个文件,NC-NC ROUTE  - ROUTE命令  和DRILL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