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大家的USB接口处理问题

楼主(2013-10-09):
我这个是非金属壳的处理

USB3.0需要像图中那样的隔开吗?

能否把你们的的图片传上来看看。

你们如何处理的?

USB2.0也如此这样做吗?

有去做过认证吗?

网友:
USB口没必要这样割地吧,一般只有以太网口防雷击时才采用这种处理方式;
如果确实要采用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则需要在差分走线跨区域的地方加些信号回流耦合电容,且电容两端要与两块铜皮有良好的接触,以减小信号回流的阻抗!!

楼主:
我也这样认为,但是大家认为隔开好。我感觉很怪

网友:
你那个线长度也不长,应该都没有问题吧

网友:
USB2.0打静电是接触放电,如果地平面完整,而且周围没有敏感线,大部分都是能扛过去。3.0速率5G看来是个噱头,这种布线不推荐。兼容的2.0线在定位孔地方没有参考层,也不应该距打静电的的pin那么近,最好做到40mil

楼主:
需要参考完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