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关于电源之间的问题。

楼主(2013-10-09):
假如信号线或者采样线离220V很近,中间也不可以开窗,是直接就这样呢,还是在220V与信号或者采样线中间加地。

楼主:
在线急等求回答。

网友A:
    220V什么电,工频交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什么电,工频交流吗?

    就是继电器接的线,还不知道是接220V还是多少V呢 只是考虑到万一接220V。不知道会不会爬电。所以问下。过继电器的电流确定很小0.5A以下。

网友B:
    加地线也没用。一定要拉开采样线与220之间的距离,至少得2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地线也没用。一定要拉开采样线与220之间的距离,至少得2mm

    已按照版主说的在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