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性设置全部恢复成默认值

楼主(2013-10-09):
    我在论坛上下了个板子,我想从布局、设置开始自己练习练习。
不知道能不能给里面的所以设置全部都恢复成默认值呢?

网友:
    能啊,需要重新设置成你习惯的就O啦

网友:
    你把元件库存起来,再重新新建一空白PCB进行导网表就搞定了。

网友:
    还是Jimmy大师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
    LZ你的头像相当吓人啊

网友A:
    如果你是要把网络后面()里有C,R,CR,CH这类的特殊设置要改成统一的一般规则设置时,只要将所有网络全选,然后选下图右下角的Default按钮就可以一次性全部恢复到一般规则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要把网络后面()里有C,R,CR,CH这类的特殊设置要改成统一的一般规则设置时,只要将所有网络全选, ...

    嗯嗯,谢谢。
上午后来我看到了,给全部恢复缺省值了,后来我重新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