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名字后面的(C)与(CR)的区别,怎么设置?

楼主(2013-10-09):
    如图所示,net里面被选中的网络后面括弧里面的C和CR是什么意思?在什么地方设置呢?
    我看了下,后面标示CR的网络设置与我默认的设置时不同的。

网友A:
    这些网络设置了特殊的规则,包括安全间距,线宽等。

网友B:
    C表示设置了线宽和线距规则。
CR表示设置了过孔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网络设置了特殊的规则,包括安全间距,线宽等。

    我知道啊,但是我是想给改回去,恢复成默认的值。然后我自己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C表示设置了线宽和线距规则。
    CR表示设置了过孔规则。

那怎么样给恢复成默认的设置值呢?

网友A:
    你是不知道怎么重新设置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知道怎么重新设置是吗

还请赐教

网友:
    选中网络,右键属性,点击rules,进去之后可以设置线宽,间距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C表示设置了线宽和线距规则。
CR表示设置了过孔规则。

    jimmy,恢复默认设置刚才看到了,旁边就有个default。
但是我想请教下,C和CR是怎么设置的呢?我这是在论坛上下的文件,4个DDR2的,CR好像已经设置好了。
我自己是在setup--rules--default--clearance下进行设置的,我设置的默认线宽是4mil,有CR设置的网络好像是5mil,所以我走线的时候就感觉狠不爽。
CR的优先级要高于class设置吗?因为我每个class设置的默认线宽是4mil。
这个CR设置是怎么设置,在哪儿设置的?

网友:
    用图示来说明:

C表示设置了线宽和线距
    CR表示设置了线宽和线距,和布线规则:包括层和过孔。
    R表示设置了布线规则:包括层和过孔
    H表示设置了高速规则,如走线长度

    规则优先级说明:

如下图从右到左,依次从高到低。默认规则为最低。

下面还有条件规则和差分对规则,还更高。

    打个小广告:以上,在书中都有详细说明。嘿嘿。

网友:
    JImmy 的讲解好详细啊,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