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分层设计

楼主(2013-10-09):
想问一下各位大侠:我有个四层板是前面板,走线比较多,如果我1层作地层,2层地层走信号,3层作电源无信号线,四层为信号主走线,问一下这样设计合理么?因为一层需要和塑料钣金接触,不能布线,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线都不能布?不是有绿油吗有不会短路

网友:
    第一、四层信号线层, 第三层地,第二层电源

网友A:
    器件在哪一层,第四层?是否有插装件,如果有,插装件引脚伸出第一层板面的怎么办?
    另外如果第一层需要和钣金件接触不能布线,那也不能有过孔了。这个板子就不太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在哪一层,第四层?是否有插装件,如果有,插装件引脚伸出第一层板面的怎么办?
    另外如果第一层需要和 ...

器件在第四层,过孔塞油

楼主:
    我想问问各位大侠们,如果第四层布件,第一层不许走线,走线还比较多,有70%走线是走在地层还是电源层好啊?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回一楼:可以。
    回六楼:走在电源层,优先保证地平面完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问各位大侠们,如果第四层布件,第一层不许走线,走线还比较多,有70%走线是走在地层还是电源层好啊 ...

第一层  gnd
第二层  sig
第三层  pwr
    第四层  sig (器件面)

第二层不重要信号  其他大部分走线尽量在第四层完成   如果第四层有重要信号  主要电源层的分割 不要产生传输线跨岛  主要信号回流选择gnd第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层  gnd
第二层  sig
    第三层  pwr

第二层布重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层  gnd
    第二层  sig
第三层  pwr

    大侠,我还想问一下,所谓的跨岛是指同层信号线不能跨,如果异层信号呢?可以跨异层的分割线么?比如四层信号线有分割,二层信号可以跨这个分割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我还想问一下,所谓的跨岛是指同层信号线不能跨,如果异层信号呢?可以跨异层的分割线么?比如四层 ...

设计上讲究主要的回流路径要小  设计时重点把高速信号的回流处理下  减少跨岛造成的emi和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上讲究主要的回流路径要小  设计时重点把高速信号的回流处理下  减少跨岛造成的emi和串扰问题

大侠,能说具体点么?

网友C:
    太文邹邹了。。。

    直接将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的厚度叠厚一点就行了。

网友:
    结构有时候有要求的,既不能走线,又不能打信号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文邹邹了。。。

    直接将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的厚度叠厚一点就行了。

    jimmy老师,我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第二层和第三层厚度叠厚就行啊?能讲讲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jimmy老师,我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第二层和第三层厚度叠厚就行啊?能讲讲么

因为你第三层作为电源,可能会有多个分割电源。

为了减少走线跨岛的影响,将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叠厚一点,将第二层和第一层叠薄一点,

让第二层的信号邻近地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第三层作为电源,可能会有多个分割电源。

为了减少走线跨岛的影响,将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叠厚一 ...

明白了,谢谢jimmy老师

楼主:
引用 楼主:
jimmy老师,我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第二层和第三层厚度叠厚就行啊?能讲讲么

jimmy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我这个四层PCB板板厚1.6mm,我叠层厚度怎么分配比较合理啊?一般1.6mm的四层PCB板板厚是怎么分配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jimmy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我这个四层PCB板板厚1.6mm,我叠层厚度怎么分配比较合理啊?一般1.6mm的四层P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