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导入 DxDesigner 库求助

楼主(2013-10-09):
AD13.2.5版成功导入EE7.9.5的封装库;但就是无法导入原理库。
试过导入旧版(07年前的)EE的原理图库也不行。
附件是导入方法,但里面说的文件夹位置我没理解透,试过N个shc文件夹,N个syn*文件夹,最后还是提示“设计文件夹没经过验证“。
请指点如何用AD导入EE的原理图库。谢谢!

moving to altium designer from mentor graphics dxdesigner.pdf

AD导入EE库官方说明

网友A:
你试试EDIF图纸的方法行不行,我通常用这个方法将pads logic导入到orcad中,ad应该是支持EDIF图纸的。

网友B:
有没有更好的资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更好的资料呀

到AD的官方找,有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EDIF图纸的方法行不行,我通常用这个方法将pads logic导入到orcad中,ad应该是支持EDIF图纸的。

谢谢!EDIF是个好办法。
不过,我还是想用导入的方法试试(现在已经导入了个别EE符号库,但原理图还未,可能是原理图文件夹没弄对)。
请问EE7.9.5原理图的文件是在哪个文件夹下面?(网上没找到EE文件夹的介绍)

网友(2015-04-16):
Altium Designer 导入 DxDesigner 库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