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按比例缩放对象

楼主(2013-10-09):
    请问有人知道如何按比例缩放对象吗?不是用通过“Manufacture->Dimention/DRFat->Create Detail,选层、输入倍数”来进行,这种方法缩放后的对象无法改变sub。想知道如何缩放后,对象的类不改变的,谢谢

网友A:
    方法没错,在缩放后,再用subDrawing的方式导出一个clp文件,然后用文本编辑工具修改一下里面的层面为你想要放置的层面,最后导入subDrawing

网友:
    没看懂,表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没错,在缩放后,再用subDrawing的方式导出一个clp文件,然后用文本编辑工具修改一下里面的层面为你想 ...

    非常感谢,已经验证成功

网友:
    验证了下,成功!!
    不过我缩放时选了TOP  layer,所有的器件、过孔、走线都放大了,感觉没实际用处,而且文本替换工作量太大,文本编辑停止响应死那了,
        然后我缩放了下outline,编辑工作量小,成功缩放。

    试问下:何种情况下,用到这种缩放功能??

网友:
    用专业的文本工具去替换就很快,比如说UltraEdit之类的

常用于Logo的缩放

网友:
    功能好鸡肋啊~

网友:
    LOGO缩放还真有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