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顶层和底层铺铜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3-10-09):
一般在做6层板时,内层已经有两个完整的铺铜地层了,但是很多人还在顶层和底层、甚至内部信号层也进行大面积铺铜接地,究竟这样的接地有什么作用?我感觉这样的接地容易对外发射噪声,或耦合外噪声,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顶底层器件较密的话,没有必要灌铜。因为处理不当,会产生很多碎铜和天线效应。

内部信号层如果只有一个走线层,灌铜可以解决PCBR 翘起度。但要注意离当前层的信号线要保证12-20mil的距离。

如果有两个走线层,则完全没必要灌铜,会影响到相邻层的特性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顶底层器件较密的话,没有必要灌铜。因为处理不当,会产生很多碎铜和天线效应。

内部信号层如果只有 ...

jimmy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内层走线,走线是布在地层还是电源层比较好呢?内层走线超过总走线的70%以上。

网友(点评):
优先走在电源层。尽可能保持地平面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