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贴片

楼主(2013-10-10):
请问拼板贴片的时候

需要的是单板的坐标文件还是拼板的坐标文件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需要单板的坐标和各板之间的联板坐标(即板与板之间的偏差)就可以了。

网友(2013-12-19):
反正我们都是出单板的坐标文件

网友(2014-09-23):
是啊 不明白

网友:
单板的坐标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