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芯片3.3V和1.2V短路后电压变多少?

楼主(2013-10-10):
如题。

网友:
短路后的电压当然是1.2v

网友:
不好说。理想的电压源和电流源的输出电压是恒定的,不应该由于负载变化而使输出电压发生变化。两个不同电压的电压源并联,彼此都可以看做对方的负载。因此我推测,假如芯片驱动能力足够,并联的导线会烧断。 具体情况需要根据实际电路图来分析。

楼主:
公布答案:3.3V不变,1.2V变成2.3V.
注:芯片由3.3V和1.2V供电,3.3V开关电源提供,1.2V是芯片自己产生的,由于芯片DQFN封装,焊接时两种电源管脚短接,造成以上结果。芯片那个烫啊,估计报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布答案:3.3V不变,1.2V变成2.3V.
注:芯片由3.3V和1.2V供电,3.3V开关电源提供,1.2V是芯片自己产生的 ...

缺少电路图,答案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电路图,答案没有任何意义。

教训啊,上电前不仅要量下电源对地有没有短接,还要量下电源间有没有短接!

网友:
这个答案没什么意义 也许你换个芯片 换个电路 电压又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训啊,上电前不仅要量下电源对地有没有短接,还要量下电源间有没有短接!

当然的啊  多么痛的领悟

网友:
Curiosity killed the cat.

网友(点评):
He did not kill the dogs, at least!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