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10有没关闭DRC的快捷键

楼主(2013-10-10):
有那位可以帮忙?

网友:
    如果只是不想板子布局的时候报错,可以按L键在左边有个DRC error markers 的颜色显示,如果关掉就不报错了;如果是检查的时候不想检查某一项可以在规则检查的时候去掉某个选项。

网友A:
    TM关闭drc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关闭drc显示

谢谢你帮忙,刚试了OK,但反回来呢?因为在作业期间经常要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帮忙,刚试了OK,但反回来呢?因为在作业期间经常要切换。

    只能重新DRC一下

网友:
    DRC检查好像是TDR的样子,很久没有用了,有点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