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原理图封装时,下面这个问题如何弄

楼主(2013-10-10):
如何设置可以从箭头处放一根引脚,也就是引脚线放在正方形中间,还有就是如何将那个红色圆形内圆
放在格点中间.即不占一个格子.

网友A:
引脚放正方形中间不可能;
取消格点捕获慢慢调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放正方形中间不可能;
取消格点捕获慢慢调整吧。

这个方形与圆形都是以十字交叉点为中点画的,我试了好几次都弄不了,不知在哪设置.要的就是下面这个封装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形与圆形都是以十字交叉点为中点画的,我试了好几次都弄不了,不知在哪设置.要的就是下面这个封 ...

(1)取消格点捕获慢慢调整吧,製作第一個圆形。
(2)第一個圆形OK以後,恢復格点捕获用COPY去製作其他位置的圆形。
(3)橫線也是要取消格点捕获。
(4)方形點也是在取消格点捕获情況下去製作。
(5)最內圈的長條形也是要用取消格点捕获才有辦法製作。
(6)最外圈的長條形要用恢復格点捕获才有方便製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取消格点捕获慢慢调整吧,製作第一個圆形。
(2)第一個圆形OK以後,恢復格点捕获用COPY去製作其他位置 ...

试了正确,Thank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取消格点捕获慢慢调整吧,製作第一個圆形。
(2)第一個圆形OK以後,恢復格点捕获用COPY去製作其他位置 ...

弱弱的问一下,那个实心的圆点怎么画啊?我怎么只找到空心的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那个实心的圆点怎么画啊?我怎么只找到空心的圆点?

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