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快捷键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3-10-10):
AD10里面打孔用2或是CTRL+2都可以,我现在想把它设置成end这个键。在Customizing Pcb Editor里面找了半天,也没有这个快捷键。大家知道怎么设置吗?谢谢。

网友:
软件默认的,改不了吧

楼主:
谢谢,貌似真改不了。没找到,就用默认的了。

网友:
改不了只好用默认的啦,习惯了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