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有条边框,没法删除,求大神

楼主(2013-10-10):
我的画的板子上在顶层不知什么时候多了条边框,沿着板边走的,删也删不掉。求大神指教如何去掉这个边框??

网友:
检查一下板框线是否完全闭合,以及keepout是否正确,重新定义一下板框,最后重新铺铜看一下啊

网友:
    是不是覆铜的时候画到keepout边框外面,而 keepout边框线线没有封闭,导致覆铜在版外一直存在,建议查看keepout边框 保证封闭

网友:
    板框设置有问题,KeepOUT的大小超过了板框的大小,从新设置板框然后再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