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铺铜有些区域会有长线头的问题,请问如何避免或者单个删除?(不是死铜)

楼主(2013-10-10):
    如下图片中类似的情况,如果太长就会变成天线了,请各位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去除的?

网友:
    这个只能靠后面慢慢修啦,一般像你圈中的这个是可以忽略的,而圈下面那三个长条才是天线,要修掉

网友:
    路过  一般懒的去修

网友:
    DRC可以检查出来的呀

网友:
    不影响使用和功能,无所谓的。或者是改变直角方式为圆形的。

网友:
    走线注意下就行了 中心到中心

网友:
    有几种方法..
1.可以用polygon cutout 不过如果地方太多的画会有的麻烦
2.该大铺铜间距.

网友:
    解锁后删除即可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铺铜大部分焊盘都不要使用花孔,都直接连接,而过孔100% 直接连接。
什么情况下需要铺铜花孔连接呢?
    需要手工焊接拆焊的插座插针类元件,比较热风枪焊接下来,所以,花孔连接也叫热孔。

    有人问了, 某些SMD 元件我要花孔连接铺铜怎么办? 很简单,分类规则就好了。元件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