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fpga挂2片ddr2,T型连接,地址控制线如何设置等长?

楼主(2013-10-10):
如题,地址控制线是T型连接,不仅网络等长,还的分支等长,用PIN PAIR 如何设置?或用XNET?

网友A: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讲的很详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927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就知道了,讲的很详细

看什么呢?
没附件啊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9273-1-1.html
没有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9273-1-1.html
没有粘上

谢谢了

网友B:
在SIGxp里 这只T点,然后分别设置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IGxp里 这只T点,然后分别设置等长

能具体点吗?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2020-06-16):
有吗?正需要这个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