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晶振不起振问题

楼主(2013-10-10):
最近调试的一块系统板遇到一个问题,晶振不能振动,不管是主时钟晶振还好慢速晶振,都不能起振。我说一说我的调试过程请各位分析分析原因。
首先,我核对了原理图,保证测试的电路原理是正确的;
然后,我核对PCB图纸上封装,引线链接等都是正确的;
然后,我给板子上电,测试ARM9各点电压幅值正常;
然后测试复位信号,复位信号在未进行复位操作时一直保持高电平,复位信号正常;
接着我测试主时钟和慢时钟晶振,两晶振上都没有起振信号,我用万用表和示波器碰触晶振,晶振都不起振。当我用jlink连接该板时,主时钟起振,慢时钟无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程序可以在线调试,但是无法下载到Data Flash或者Nand Flash。接着我手动复位CPU,主时钟晶振就不工作了,只有重新连接Jlink主时钟才起振。我不知道这种现象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怎么没有大侠来解释的

楼主: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找到了。我调试的这块板子上BMS和OSCSEL引脚的上拉电阻没有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找到了。我调试的这块板子上BMS和OSCSEL引脚的上拉电阻没有焊接。

楼主用的2440开发板么?貌似没看到这两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2440开发板么?貌似没看到这两个脚

不是开发板,9260芯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