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原理图的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11):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VEE1" found on Package HXT6112_1 , U1 Pin Number 29: SCHEMATIC1, PAGE1 (129.54, 86.36).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这样错误怎么解决?很急,谢谢!

原理图管脚

原理图管脚

提示错误

提示错误

网友:
pin name重复了呀,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
package 管脚重名了,把重名的管脚,重新换个标号就好了比如vee1\vee2.

楼主:
谢谢!有办法能叫一样吗?这样以后自己或他人能快速读懂原理图....

网友A:
pin 管脚属性设置为power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管脚属性设置为power就可以了

试过了,改为POWER后,管脚上没标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改为POWER后,管脚上没标记了...

勾选 pin visible ,就在power 选择框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