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样查找某线宽的线?

楼主(2013-10-11):
例如,我想查找5.01mil的Cline。allegro中可以直接查找点亮吗?还是需要CAM350辅助?

网友:
同问,这个功能应该比较实用。

网友:
    EDA實驗室裏有skill~可以找找

网友A:
    你的目的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目的是什么啊

碰到层叠改动需要改阻抗线的时候就可以方便挑出来一把change,但是好像不好挑啊。

网友:
    你这个问题 真的很。。。, 变通一下, 你要是因为阻抗控制修改线宽的话, 那你直接chang需要修改阻抗的网络也是一样的,其他情况下 你若想修改线宽, 我想可能出现的情况 无非是某个网络的通流不够 需要修改,或者 修改整版的最小线宽,都是可以通过网络修改的

网友B:
    allegro当然可以查看线宽啊,find里选cline seg,(其它也可以同时选上)光 标停在的线上 就有显示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当然可以查看线宽啊,find里选cline seg,(其它也可以同时选上)光 标停在的线上 就有显示线宽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想像查找类一样,把所有同一线宽的线挑出来。好像要skill才有。